联想 xiaoxin 700不过内存 无集显供电。板号 15221-1m无图纸

楼主(2018-12-29):
接修一台 联想xiaoxin 700,板号 15221-1m六代i5 6300hq的cpu 板载 客户说开机屏幕没显示
拆开主板 简单打值无异样。
整个主板除了集显供电没有,其他电感正常。
主板 复位正常。示波器 测内存波形一闪而过。
主板不过内存,量内存供电 2.5v 1.2v 3.3v 0.6v全部正常。
内存背面测试点打值也正常。不知道怎么搞了

哪位高手修过的 指点一二。谁知道这款机子可以参考哪个图纸啊。
有图纸发出来更好了。。。。。。。。。。。。

谢谢

网友:
BIOS都不见你说

网友:
2.5v 几代内存啊

网友:
先刷个BIOS试下吧,万一能行呢

网友A:
他的是4代内存,2,5V是内存的另一个供电条件,不是主供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是4代内存,2,5V是内存的另一个供电条件,不是主供电哦

没有修过4代内存的机器多谢

网友:
CPU有没有发出内存复位信号呢

网友B:
CPU核心供电正常和内存复位之后才开启核显供电

网友:
新机子确实难修很多了

网友:
我遇到一老机子,k29风扇转黑屏,也想着怎么修呢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下吧.......................

网友:
刷过了,忘了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核心供电正常和内存复位之后才开启核显供电

没有啊,就是自检不过内存啊,所以没这个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刷个BIOS试下吧.......................

早刷过忘说了,同样的故障。。。。。。。。。。。。。。。。。。。。。。。。

网友:
用疯抢吹一吹南桥吧

网友(2021-01-12):
下载了还是不显示。挺郁闷呀

网友(2021-08-21):
我的也是进水修好了,但是有时候还会开不了,不过内存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