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707 需要关键软件更新 更新失败

楼主(2018-12-29):
相信大家看到这样的问题,,尝试了很多办法都是素手无策
遇到了 三四台都是这样 有1706 1707 都是这样,有的时候
拿过来这样也就算了,但是有几台都是不开机,修开机了就
这样,料板锯成三段卖一个150 ,代价太大了,放弃又不甘心
但是 各种办法都是尝试过,好的主板裸板接屏幕可以直接进
如系统。排除外设,裸板接屏幕也是一样,确定就是主板问题
但是无法确定是那方面的问题。去售后换主板 一套加指纹 要5000

开机按option 静等30秒才有反应,外挂系统只能进高于10.13的系统但还是报错,其他低版本 都不给你机会。
不过还好 pe可以进去

可以看到硬盘,但是想把资料导出来有难度,尝试过克隆硬盘但是
失败了,提示要容量一模一样的硬盘 但是 苹果的512ssd的  LBA值
比机械的500g 的LBA值 要大。换成1T的机械硬盘也是一样。
用winhex 16进制编辑器 磁盘克隆 同样失败,不知为何,不过可以用
rs把数据扫出来。前提是没有被苹果加密
苹果系统安装无望 ,想想不甘心 做个windows试试
貌似还可以

不知道为啥触摸板 键盘都不能用 还好打上boot就可以了
不过 有几个问题。
第一。驱动打重启后会有一个报错

就是这个 不用管他。
第二就是开机要50秒才能进入windows

其他暂时还好

CPU I7 7820HQ 主频2.9
显卡 560
事已至此 。也只能这样了
希望大家有什么新的发现 说一说,,,,,,,

网友(点评):
难道没有尝试做磁盘镜像?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你会遇到的。。。。让人发疯想打人

网友A:
再过一两年,苹果维修难度翻几倍

网友B:
这种情况还能装win系统证明硬件无事啊,可以还是软件问题!

网友C:
苹果想自己搞死自己,销量已大幅度下滑了,联想都排上第一了,苹果只有全球销量的7%左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苹果想自己搞死自己,销量已大幅度下滑了,联想都排上第一了,苹果只有全球销量的7%左右了。

不会 苹果的os 生态在哪里。。。苹果主要做高端 利润高。。。。想死没那么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还能装win系统证明硬件无事啊,可以还是软件问题!

就是硬件问题但是 无法判断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过一两年,苹果维修难度翻几倍

差不多。。没办法啊 现在已经这么难了

网友C:
虽然高端机利润大,但销量一直下滑估计也不是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高端机利润大,但销量一直下滑估计也不是事儿

国外就不一样了。。。。哎 对苹果又爱又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还能装win系统证明硬件无事啊,可以还是软件问题!

能装win说明不了啥,win是公交车,mac是私人专车

网友:
尝试过。都失败了,D和W这来两个软件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装win说明不了啥,win是公交车,mac是私人专车

嗯嗯对的。。苹果终究还是爸爸。。。。

网友D:
你说的问题   是 ME 问题吧..

网友E:
断开显示屏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F:
这个应该指纹管理芯片出问题了,遇到好几台了,好多只能判死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指纹管理芯片出问题了,遇到好几台了,好多只能判死刑了

嗯。。有同行也怀疑是指纹之类的问题。。但是没办法解决。好多都去切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断开显示屏外接显示器试试。

试过了。威锋论坛好多都没办解决,,,,主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问题   是 ME 问题吧..

不是软件 问题 是硬件问题
,,

网友:
以后  都没的修了

网友G:
这个可以确定是针对touchbar的底层操作系统部分出问题,和硬盘部分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可以确定是针对touchbar的底层操作系统部分出问题,和硬盘部分相关。

嗯嗯。对的但是没办法解决 无从下手。。修统货的朋友都把他切片去了

网友(2022-05-28):
这种问题我早就发过帖子,如果你关注论坛内容,应该知道的,跟T1有关

网友:
有没有查过T1相关的供电。之前遇到过一台是T1供电缺失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