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5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8-12-29):
板号:LA-8501P按开关电源风扇转转就停了(电源换过),CPU风扇不转,开关上的指示灯都不亮,测试主板完全没有上电,刷了桥了BIOS故障依旧,一时找不到从哪下手,有修过的朋友请给提示

网友:
对照图纸,查了EC的工作条件,供电和复位及AC_IN都有3V电压,唯独发现115脚的LID_SW#为低电压0V,但阻值又正常,莫非是EC坏了?

网友:
怎么没人给我出主意???????

网友:
首先换个电源看看,然后是按过电源按钮再次按ATX电源的风扇带会不会转,判断是主板短路引起电源保护还是主板保护了.再按短路与保护分开检修

网友:
换了EC,焊了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