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小电源12V2A拆解 并附电路分析

楼主(2018-12-29):
淘宝买了50个小监控电源盒。拆开一个,看看做工。
成本低廉。不到5元。
就喜欢用这种吓人价格的东西。

免螺钉设计。节省成本

电路板很小,用热熔胶固定在盒子里面。
———————————————————————————————

—————————————————————————————
保险电阻是个色环电阻

红白银 金 量的是接近0.
网上查了 竟然是几千欧。网上好多色环计算器,都是错的。
第三环,没有金银选项。

在这个网站上,查出来是0.29欧姆。
还是推算出来的。第一环,我定不住是橙还是红。
第三环,是灰还是银,依然不肯定。
色环电阻,比较操蛋。还不如直接印数字呢。
————————————————————————

PWM芯片,看不出型号,被打磨。
就把它拆掉。
反面印着B8B8W55G
淘宝百度 均搜不到。估计是定制的。
直接去找东科DK1203,还基本能对应上。就按DK1203的芯片分析。
跑线,绘制电路图如下;

7脚接内部mos管,
7----贴片529------1脚,1脚应该为内部启动电路。
2脚外接25V电容,为芯片供电。这个供电是芯片内部自动转换的。
不需要再从变压器端取电压。
56脚接地。电流取样电阻,集成在芯片内部。这也是这种芯片奇葩的地方。
可以想象一下,mos管S极接了0.5欧姆的电阻,然后连接56脚出来。
——————————————————

说一下,12V输出部分的稳压。
没有用TL431,省成本。用了一个稳压二极管。简单粗暴。
这种红虫子二极管,没有丝印,在线测了一下两端的电压

两端压降10.6V。
去淘宝搜了一下,有10.2-10.6V的稳压管。
那应该就是这个电压的稳压管。
输出,我测量的是11.6V,过稳压管减掉10.6V,
贴片101,100欧电阻,上面压降极少,我测得0.008V忽略不计。
大约还剩1V加在光耦的发光二极管两端。
12V↑,光耦>1V,电流↑,主边ce极电流↑,芯片判断电压↑,降低输出占空比↓---12V↓

※指示灯是个红色的LED灯珠,串了512贴片,5.1k欧,用于限流,防止指示灯过流烧毁。

※300V大滤波,用的是400V 22UF的电容,这也是我选这个电源的原因所在。
    这个电容,在监控电源里面,算大的了。丝毫不缩水。
※12V输出,用的是16V470uf  2颗电容。

根据实际使用,带的是4灯红外的摄像头,用了半年左右,基本稳定。

这电源,价格低,但是基本没咋缩水。

网友:
我想买十几块钱的,这种都不用,坏一个跑趟路比这贵多了,再说这便宜货质量不敢恭维

网友:
监控现在都用集中供电,单独电源也是买芯片到散热的比较放心

网友:
不上15的盒子,不会有散热片的。我拆过很多小监控电源,发现,这个5元的,和8元,10元的,没啥区别。里面原件基本一样。甚至好多10元的,用料做工还不如这款5元的。

网友(2019-02-02):
这电源看似还不错,5元的良心产品

网友:
您好!感谢您的分享!五元可以呀!我店里之前有一个电源和这个一样的!拆开一看连您这个一半都赶不上,人家安装的说要二三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