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77通病桥烧

楼主(2018-12-29):
      遇到两块同样故障的主板,上一次没搞定后给客户换了主板了,现在遇到一模一样的主板,配置也一样的。故障也是一样,求助大神帮忙
      电脑型号:dell 15-5577 主板板号:DAAM9BMBAD0 REV
      故障现象:第一块插电0.003(待机正常的),拆机发现桥芯片爆了,玻璃晶体掉了一块。
换桥后,按开关触发0.4左右掉电,淘宝买原厂bios后还是一样的掉电。没图纸,主板电感测量都有电压出来。
                      第二块主板拆机发现是二级电压3vs短路,烧机桥烫,拆机订新桥换好还是0.4掉电。
     桥型号是SR30W的,前几天遇到惠普SR2C4的桥,换桥后刷原厂bios就好了,这款戴尔的这是不知道怎么修了,电压大致都正常了,原厂bios换了两家买了刷了一样
     一模一样的主板一模一样的配置,一样配置,肯定是通病了,希望有大神指点,这款主板两千+,实在头疼

网友A:
内存总线波形怎样,排阻上有波形吗,内存复位测到了吗,这些没图纸都是可以测的

网友(点评):
波形发生器瞬间抓波吗?瞬间掉电啊

网友:
排查一下ec

网友:
各路电压都出来了吗,是不是还有缺电压呢

网友:
这么新的烧桥烧U了,都是神化了

网友:
发现从四代U起,主板就更加难修了,

网友:
0.4都不知道有没有过CPU 。CPU烧了就完蛋蛋

网友:
多开几次试试,Dell新款有些要开五次才正常

网友:
建议再换个BIOS合一下,排除ME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开机掉电,1.2A掉到0.7然后回到待机电流,加焊显卡后开机到1.2然后回到0.7屏亮,放一阵又不行了,准备显卡重植

网友B:
bios问题啊!换过这样的南桥 am9b的主板

网友C:
成本高啊  这桥芯片买来不便宜吧  以后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维修了

网友:
桥芯片爆了,两片都烧桥我估计应该桥供电存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问题啊!换过这样的南桥 am9b的主板

请问您有换好南桥可以用的bios吗,在淘宝买了两个说原厂的刷了还是一样故障,可以给我一份bios吗,购买也可以的

网友:
刚修一块,问题一样,我也求助

网友:
桥都爆了肯定桥供电有问题,大电流击坏桥同时也会击坏桥以外地方,没有图纸着实难修

网友:
0.4,CPU没有过的,有可能是桥出问题了哟

网友:
感谢楼主                   ganfghaoxuyao .

huo1032095853 -2 修板修的很烦,你还来灌水

网友:
查3.3vs相连的线路

网友:
现在的桥假的太多了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买的假桥吧,我两片都买假了的话运气也太差了

网友:
感觉板载U扛不住,我也遇见过,0.4手摸U感觉温度异常高。

网友:
修了个华硕7代的也是换新南桥sr30w 0.5掉电,刷的原厂

网友:
看下是不是还有其他地方有短路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不是买的假桥吧,我两片都买假了的话运气也太差了

试过连换4个桥才可以修好……华强北的桥真的有问题

网友E:
感觉还是BIOS问题吧,可能要把原机配置信息给合并过去?

网友F:
今天我也接了一台,也是桥芯片爆了 换上桥掉电,你的修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还是BIOS问题吧,可能要把原机配置信息给合并过去?

合并bios试过了,从三家淘宝买了原厂bios刷了和合成了都是一样现象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今天我也接了一台,也是桥芯片爆了 换上桥掉电,你的修好了么。。

没有修好,交换主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没有修好,交换主板了,,,,,,,,,,,,

请问楼主,这个交换主板应该也不便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问楼主,这个交换主板应该也不便宜吧

确实不便宜,而且换的时间也挺长,客户不着急,所以慢慢换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总线波形怎样,排阻上有波形吗,内存复位测到了吗,这些没图纸都是可以测的

0.4 CPU供电应该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成本高啊  这桥芯片买来不便宜吧  以后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维修了

一百多

网友:
这绝对是经典哦1我就是个小白,能不能几个微信什么的以后请教

网友:
华硕有很多挂内存的,改完内存也差不多是这个现象,个人赶脚是cpu挂了,料板的干活

网友:
这个u的可能性大 成本高的话可以放弃了

网友:
排阻上有波形吗,内存复位测到了吗,这些没图纸都是可以测

网友:
南桥通病啊..........................

网友:
什么问题             什么问题

网友(2020-06-23):
你好兄弟!你的 戴尔15-5577  AM9B的烧桥故障怎么解决的!过去一年多了!有结果吗?期待!

网友:
楼主的交换主板了,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道有没有大师突破的  分享一下

网友(2020-08-20):
解释下啊,买全新的SR2C4三个全部不能用,后来研究是新桥内部程序缺失或者无法写入ME,这是桥的问题,买个拆机的或者据说工厂版可以用,参考下,全新芯片不能买!大部分不能用应该是这样

网友(2020-10-25):
我也碰到一片跑0.4的。。。。。。。。。。。。。。

网友:
桥旁边的4mbios你没刷吧

网友:
   好现在给大家说下我的过程和结果。我换了桥0.4掉电,我怀疑是桥坏了,又换了一个桥 SR30W   还是一样,其实也桥也没有还,只是要做ME, 要给桥去匹配,但是在淘宝看找大神,发原程序也没有解决。
    最终的解决方案  SR30W  桥 这个桥是原装的桥(正式版),换成工厂版   工厂版不用改ME
正式版都要改的
(工厂版型号是QLF9)完美解决。

网友(2021-04-19):
这个机器的南桥要原型号

网友:
我觉得换桥换U没价值,因订一个件还不一定是好的,且还要耗废大量精力时间,到最后搞到差不多了用户可能觉得贵放弃维修损失更大.

网友:
这个不错,是个好东西哦,我喜欢

网友:
u死了就扔

网友:
我也感觉像bios没有刷好

网友:
今天遇到一个  外接正常    屏幕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