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 大短路求助

楼主(2018-12-29):
接修一台Thinkpad T440P  主板大短路。拆机后 发现PQ9场管击穿   取下后量了下后级  发现与PQ9相连的PQ36的D极接地。想起了烧鸡大法,电压打到3V  电流2A多  但摸了半天 竟然没有短路的原器件,应该是有电容短路导致,但始终没找到发烫的元器件。很是郁闷。。。。难道思路有问题??? 在线急等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最起码把板子拍出来吧

网友A:
他的后级有没有保险之类的

网友:
难道是板层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的后级有没有保险之类的

保险没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后端一颗一颗拆。20几个。还有打下各电感阻值。看看有没有对地

网友:
跟它相连的保险断掉,看是前级短路还是后级短路,一级级的查。

网友:
对地值为0的烧不出来,用放大镜看,公共点就去往那么几个地方,要是电容短路很容易看出来的。

网友:
打电感 阻值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你打3伏才2A太低啦应该没完全短路把大量大一点4A多,你再摸摸

网友:
3V  2A电流也太低了,我一般烧鸡就用3.3V  5A烧,有时候5A也未必能烧出来还得一个一个拆

网友:
是不是板层烧出问题了哟!好好检测下呢

网友:
3v电压达到4a或者5a试试,电流小了估计烧不热,我一般都是直接上5A大电流,一会就发热了。

网友:
稍微加大点电流,你的板子应该是对地为0了,不太好往出烧,或者是板层短路

网友:
他的后级有没有保险之类的他的后级有没有保险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