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0v 进PE掉电

楼主(2018-12-29):
华硕K450v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71873-1-1.html
(出处: 迅维网)
接上贴,电源短路已经好了,CPU周围的坏了两个MOS管,两个470电容,现在出现进系统和进PE都是掉电,然后又自己开机,一直循环,在BIOS里呆了几分钟都没有掉电

网友A: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网友B:
联想的就试过短路后CPU就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换  CPU

好吧       谢谢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联想的就试过短路后CPU就重启的

好吧  笔记本接触少  谢谢师傅

网友:
上管坏CPU挂的多。

网友C:
换两个大一点的MOS管华硕cpu上下管功率不够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两个大一点的MOS管华硕cpu上下管功率不够也会掉电

换的是同型号的管子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