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D板 怎么测试屏幕触摸

楼主(2018-12-29):
ID板 怎么测试屏幕触摸

网友A:
苹果的主板 ID板  怎么测试屏幕触摸  看人家有悬浮球  怎么弄出来的

网友B:
在设置里面  辅助功能  自己调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设置里面  辅助功能  自己调出来的

                                   ID板啊 大哥  进不去 桌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主板 ID板  怎么测试屏幕触摸  看人家有悬浮球  怎么弄出来的

爱思助手更多设置可以把小白球调出来

网友:
爱思助手调出来只支持11系统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爱思助手更多设置可以把小白球调出来

只有主板   其他 都没有   不好连电脑

网友:
三个手指点击屏幕能放大,再点击菜单调出来小白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