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 15.6寸 游戏本2018款 有个芯片不知道什么型号

楼主(2018-12-29):
2018款,进水,上家把后面的一个八角的芯片搞掉了,有哪位大神知道这是什么型号的芯片吗,知道的请告诉一下,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感觉是个电源IC

网友:
找点位呗

网友:
小米的笔记本要找图纸应用难吧,什么版号的

网友:
估计是修好不给钱,给拆了。。。。。。。。。。。。。。。。。。。。。。。。。。。。。

网友A:
嗯,我想也是,修好不给的客户最讨厌,帮我们当卖配件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想也是,修好不给的客户最讨厌,帮我们当卖配件的了。

修的差不多了,就缺哪个芯片了

网友:
这样的客户出钱买教训下次就不敢了。

网友B:
废了吧,除非有一模一样的板子能看看 ,这机器想找图纸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了吧,除非有一模一样的板子能看看 ,这机器想找图纸太难了

找了个同等电路的芯片,也不知道行不行,IO也烧了,订IO回来中

网友:
这个不知道    冷门机器     能找到图纸吗???????????????????????

网友:
赌一把  我觉得是m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