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电阻维修技嘉B85M-D3H 挡15 非BIOS 非USB过流维修 能不能加个推荐

楼主(2018-12-30):
前几天咸鱼搞来一块技嘉B85-HD3板子,卖方交代点不亮。
废话不多说,直接代码图
15 既然跑马了,一般故障为BIOS,或者内存不过。先刷个BIOS无果,看来要上万用表了。。。。
15还有可能是USB过流检测不过,内存不过。这个板,主板料号丝印很少,有图纸也不好找信号,先量内存工作条件先。
SMDATA SMCLK 3.39V 3.41V 正常

VDD 1.55V 正常
VTT 0.78V 也正常
2个时钟0.62 正常
VDDSPD 2.11V 不正常。

正常工作电压为3.3V
看来是电压被拉低了。查图纸3.3V3.3VMR17得来。MC4接地滤波,
问题肯定出在这两个元器件身上。为了查明到底是哪个原件拉低电压,把内存条取下再次测量电压恢复3.3V

由此可见,是供电能力不足导致电压被拉低。实测MR17电容为37KOHM

这绝对不正常啊 供电的电阻怎么会37.5KOM
在料板上找了一个0OHM电阻换上去,实测3.3V
更换电阻的位置在CPU与内存插槽之间丝印LGA1155处 万用表指针指的☞
也就不上图了直接上亮机图了

BIOS在官网下载下来就可以刷了 图纸是加密了的 也上传不了。需要图纸的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下载注册就可以用了 官方软件,永久免费 除了个别的很新的图纸 统统免费。

这么辛苦 图文并茂 还顺手推广一下官方软件 管理员给个推荐呗

网友:
这案例的确值得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