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21大短+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8-12-30):
兄弟姐妹大家好!
       事隔上一次发维修技术帖已经有一年多了,这一段时间不是没有维修,也不是改行了。
我一直在从事主板维修工作,并且比以前修的还多还忙了。~

           这次故障其实并不太难,修板子其实也没有那么多故障一堆给你折腾的板子,除非你天天修
人家修不好的不知道几手货。主要说说思路,态度!

主角:戴尔 inspiron 15-3521
版号:LA-9104P
故障现象:大短 5A

          大短嘛,还能有啥,烧呗,反正也烧不坏啥值钱的!OK,开火!
烧到待机3/5V芯片附近电容,估计电容挂壁了!拆掉 然并卵,还是大短,5V上下管子巨烫!
电感对地为0,拆掉上下管子,电感对地值恢复400多!直接更换!拆掉的电容也补回。

心想,待机芯片估计不保,19V都直接干过去了,待机IC一般都扛不住这家伙!
还是试一试,上电电流0.005A,以为有戏,一测数据如下:
VREG3   :0V   VREG5 :0V   3VALWP: 0V  5VALWP :0V

全部供电都没出来!那么接下来看芯片条件,如果条件满足那么芯片就可以判定,挂了!

从引脚大概可以看出,16PIN的供电和13PIN的开启条件就是芯片出线性3、5V的条件,也可以看出EN信号外围没有装料!为确保万一,我去立錡官网下载了该芯片PDF!

从RT8205L的数据手册中,我得到信息,EN是主开启脚,逻辑高电平的时候:REF/VREG5/VREG3都会输出,逻辑低则关闭!
第二个信息是,默认悬空,自动打开REF/VREG5/VREG3三个电压!
也就是芯片RT8205L只要有供电就会自动输出REF/VREG5/VREG3这三个线性电压!
可是,现在并没有输出,那么很明确,直接换芯片吧,RT8205L!
料板刚好有一个,EM - FA

换上,加焊...................................................................

再次接电,电流0.009A

触发上电电流0.746左右亮机

最后的亮机图:进系统测试图:圣经一本!!!

维修经验:分析一定要严谨,焊工一定要到位。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不错,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重点还是后面的圣经给力。

网友:
写的很好,分析的清晰明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