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0 G3 DAX61C 不过保护隔离 BQ24780S

楼主(2018-12-30):
BQVCC 19 ACDET 2.6 REGN6V 正常  ACDRV 无电压 acok 0.4左右 短接PQ24机器开机

网友:
这样会返修不

网友:
能不能换下充电芯片.明显芯片坏了

网友:
不好意思 电源表的问题 18.5v不会过保护隔离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

网友:
电源表的问题 会引起18.5v不会过保护隔离?不明白。

网友(2020-05-01):
这样会不会返修呀,还是修好。干维修不能偷懒哦

网友:
现在的机器多数都在20v左右了 不要在调在18.5v了  浪费时间,,除了额定电压外,,其他都用20v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短接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