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提示 NEW CPU installed!维修

楼主(2018-12-30):
主板送来是说是开机要按F1,进BIOS设置,保存后还是提示F1。
插上电源,触发显示。
显示,NEW CPU INSTALLED 按F1,进BIOS设置好后还是提示。
把主板拿在手里仔细观察,发现问题。

IO芯片旁边有霉点,过孔断线了,这是接好线拍的图片。接好线后测量,是3.3V的供电。
接好线后开机
把BIOS设置好后,开机显示正常,不在提示。

网友A:
怎么发现的 这么小的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现的 这么小的细节

碰巧了,发现IO旁边有绿色的腐蚀点,去掉发现断线不通了,接线好了。。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找出这条线是干嘛用的,很想知道

网友:
怎么发现的 这么小的细节   太谨慎了吧

网友:
仔细观察主板很重要

网友B:
提示的时候按F1能过吗?是看到断线了试补看看的?还是查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提示的时候按F1能过吗?是看到断线了试补看看的?还是查出来的呢。

F1过不了,按F1进BIOS,保存BIOS重启,还是提示按F1,最后拆板,仔细观察找到问题的。。

网友:
谢谢分享  刚好有个同样的板 同样故障 没修好 明天试试。

网友:
楼主修得很细心,是我碰到这种情况肯定往更新BIOS或是更新CPU微码方面下手了

网友:
这个断的线,起什么作用呢?期待解答。这么小的细节也被发现。厉害了

网友:
楼主心细啊,这就等于捡钱了。。敢问最后收了多少钱

网友:
楼主挺细心的,不过这个一般提示修改下bios就好了,很少见到你说的情况,以后见到可以参考下维修这块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