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飞行堡垒FX-PLUS GL552JX_2.0自动上电电流0.2A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8-12-30):
品牌:华硕
型号:华硕飞行堡垒FX-PLUS
板号: GL552JX REV:2.0
故障现象:自动上电到0.2A不亮机
接到此机时,接上电源,笔记本自动开机到0.2A不亮机,迅速拆出主板,接上电源测试,还是一样现象,这里走了一点小弯路,看到自动上电,猜想可能是RTC问题吧,测了下电池,才1.几v,换上新的电池,过了一会儿测还是3.2v,测了RTC其他的电压也是正常,不管它自动上电了,打值各个电感,阻值正常(上面图片有各个电感阻值),先测电压了,测的3 5v 内存 桥电压正常,只有CPU供电没有,看用放大镜了下CPU供电芯片有些腐蚀了, 这是清理后的照片,测了下CPU供电芯片条件, 测的供电芯片30脚P_VCCIN_RAMP_10没有电压,这个电压是公共点电压经过一个电阻PR8014到这个芯片的30脚,测的电阻一头有电压19v,另一头没有电压,于是换掉这个电阻。
换上后,开机正常,也不自动上电了,一路跑马亮机。
顺便发个亮机BIOS

网友:
多谢分享!!!顺便问下游戏本维修收费多少?

网友:
我这还一个一模一样得本,内存有波不显示,刷bios能亮一次

网友:
楼主的技术扎实.感谢分享经验

网友:
这个机器很多这样的问题,但是一般cpu坏的多楼主运气好

网友:
楼主厉害   没修过 学习了    以后留着有用 谢谢 谢谢啊

网友:
学习一下,下次遇到好解决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加分支持

网友:
看到集成CPU都头大,CPU太贵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支持!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感谢共享,先吸收营养了

网友:
p评分只能评2分 别嫌少

网友:
    学习一下 楼主技术不错 !!!

网友(2019-03-31):
电阻变值引起不出电   学习了

网友:
还好是芯片有腐蚀了  要不然就要凉凉了

网友:
刚修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A:
这样搞好的机器会不会用着不稳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搞好的机器会不会用着不稳定呢....................

这都过去3个月了,还没见回来,你说稳不稳定呢,少瞎灌水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吧。。。。。。。。。。。。。。。。。。。。。。。。。。。。。。。。。。

网友:
无CPU电源管理芯片的主供电造成的无CPU电源,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一般都是19v  电路腐蚀           .

网友:
楼主的技术扎实.感谢分享经验少瞎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