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灯光偏暗,可以调节亮度

楼主(2018-12-30):
6s 可正常调节亮度,但是最亮还是偏暗,是升压电感坏了还是灯光ic

网友:
home键按三下

网友:
测下背光电压对不

网友:
背光电感虚焊了吧

网友:
自己看设置吧

网友:
电感的可能性比较大  那个大电感就是和亮度调节有关的  如果损坏的话 不管怎么调节灯光看起来都特别暗

网友:
背光升压大电感都换了

网友A:
         应该是背光供电电压不够

网友B:
拆下背灯ic.打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下背灯ic.打阻值。

有图吗老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背光供电电压不够

怎么查求教

网友:
搞定了吗?哪里问题

网友:
就三个东西挨个换,理论上 两个损坏都会导致

网友:
搞定了没?

网友(2019-02-01):
没搞定躺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