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IT8728 EXS 可以和IT8728 CXS代换不

楼主(2018-12-30):
IT8728 EXS 可以和IT8728 CXS代换不。 有谁知道不

网友:
其实你发那么多出来,你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直接换一下没什么问题应该就可以啦,如果有问题就是不行啦

网友:
直接换吧,你试出来了就行了
直接换一下没什么问题应该就可以啦,如果有问题就是不行啦

网友:
字母排列后面的可以替代排列前的,例如,123A与123B的123B可替代123A,反之就不行,自己排下,ABCDE.......

网友:
大概查一下图纸,类似的话,直接换,不行就买新的,怕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