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6881P 有光无显示,看电流跳变,主板已正常工作。就是不显示,

楼主(2018-12-30):
y470 6881P
问题描述:客户自己拆机清灰 引起的
  有光无显示,看电流跳变,主板已正常工作。就是不显示,

屏幕、屏线都是好的 。已经测试过。  CPU 也是好的。改集显也是一样的问题。独显和集显。 BIOS 也刷过。找个一样的主板测试 外设都正常显示
供电,集显.0.44V   正常主板是0.46V
测试屏线接口对地 阻值

屏线接口对地阻值12脚-17脚数值都是 615
测屏线接口供电,都有,对比好主板 都有供电,
HM65 桥也换过 排除了了。一样的问题,
就差上示波器啦。示波器没在店里。

网友:
我的跟这一样问题,不知道什么毛病了。

网友:
清屏一般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
南桥1.05v问题,肯定缺一个电压!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缺电压?

网友:
写种问题 一般都是秒杀得节奏 改需要求助

网友:
看散热器上有没有凹陷的痕迹,一般客户自己清灰的都不会注意拧螺丝的

网友A:
通病南桥。查南桥就行了。这机子先内显在外显的

网友:
这个看看edid的信号先排除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南桥。查南桥就行了。这机子先内显在外显的

HM65 更换啦,只能上示波器测测   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那也要看看5脚 6脚  电压    和 LCDVDD有电压吗? 最后在看看18  19有没有波形

网友:
外设都正常,接在好板上正常,是不是那些供电还没有出来。

网友:
不要搞显卡,查桥的显示模块的供电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