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笔记本升压芯片信号LCD_BKLT_PWM只有2.5V正常码

楼主(2018-12-30):
测量好的机器这个信号是3.3V的,暗屏这台只有2.5V升压芯片更换也是一样。这个信号是桥直街发出来的

网友:
2.5V没毛病,转换思路吧,别在这吊死

网友:
电压2.5搞不好南桥短路

网友:
2.5v是正常的,你用显波器测是波形的,想一下后级是不是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A:
2.5V已经可以点亮了. 1.8~3.3V都可以点亮, 查看12V主供电进了没有, 或BLK_EN 3.3V 有没有

网友B:
如果保险和升压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   有没有屏幕上半部分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保险和升压芯片都换了还是不行   有没有屏幕上半部分换一个试一试

芯片换过,条件也满足,主板换到好的机器也是暗屏,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2.5V已经可以点亮了. 1.8~3.3V都可以点亮, 查看12V主供电进了没有, 或BLK_EN 3.3V 有没有

条件都是满足的,芯片也换了两个了。主板换到好的机器也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