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m6b 进水求助

楼主(2018-12-30):
雷神911-m6b 进水求助,开机1.2A不显 ,+VCCGT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开机就有,还是进系统才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电压是 CPU供电的一个部分,是不是CPU集显供电啊,

网友:
还有pmon 是什么电压啊 没有电压

网友A:
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啊,就当不跑马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刷个BIOS看看啊,就当不跑马修。。

刷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