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P 开机白苹果重新启动

楼主(2018-12-30):
收到插电流表 电流200起跳 检查不是U2 没有拆U2 后来松香大法检查出指纹电路一个电容器 短路 拆除 电流100起跳,白苹果首先检查硬盘供电 正常 之后检查码片 阻止 450 二个正常 没有思路 就刷机 艾斯刷机百分之19 不出进度条 重启 马上自动进恢复模式,更换一个拆机硬盘 刷机成功、看来硬盘坏 ,坏硬盘可以读出数据 万幸,刷机激活之后, 不能感光 距离感应没有 ,排座 测量阻止 好多不对 都是电感断 重新焊接 正常 摔的机器 没有拍图片

网友:
摔的硬盘和WiFi 最容易出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