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S1810 有图,大家围观下!

楼主(2018-12-30):
第一张是横着出纸。

第二张是竖着出纸!

这是鼓芯问题还是显影辊问题呢

网友A:
看样子,像是漏粉,漏到加热辊上面了。你打开后盖,看看加热下辊,那红色的胶皮棍上面,是不是有碳粉渣。
用酒精棉清洗掉就可以了。

网友:
你把鼓拆下来看下呀!

网友B:
凭经验鼓芯的可能性大,有规律,鼓芯直径,显影辊没那么粗

网友C:
鼓芯有点像啊 ,你看看鼓芯旁边有木有问题啊,然后在检查一下鼓芯的刮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鼓芯有点像啊 ,你看看鼓芯旁边有木有问题啊,然后在检查一下鼓芯的刮板啊

已经搞定,鼓芯换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像是漏粉,漏到加热辊上面了。你打开后盖,看看加热下辊,那红色的胶皮棍上面,是不是有碳粉渣。
...

已经搞定,鼓芯换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凭经验鼓芯的可能性大,有规律,鼓芯直径,显影辊没那么粗

已经搞定,鼓芯换了就好了!谢谢!

网友:
已经搞定,鼓芯换了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