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笔记本bios怎么从官方获取呢

楼主(2018-12-30):
请问一下笔记本bios怎么从官方获取呢   需要哪些工具 请指点

网友:
首先官方提供下载,

网友:
官方都提供下载的(联想的只有台湾、美国等网站有提供BIOS下载,要问为什么,就不知道了。),然后分离再合成就OK了。

网友:
机子如果不能正常开机显示就不考虑官网了,官网的大部分都不能用编程器直接刷

网友:
改纯净的me不好嘛

网友:
感觉笔记本随便刷的话
联想的sn刷掉了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