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的电压跳变又一例

楼主(2018-12-30):
三星E1920NW拿来也是5V、14V跳变问题,不带负载也一样测量电源前级各器件也都正常,也就不能偷懒了。换了ICE2QR0665和周边三颗47V的稳压管也不行,换了大电容、小电容、电流检测端大电阻也不行。最后想到既然ICE2QR0665供电端跳变,还是要查7脚供电上的器件,很简单的几个元件1N4007、一颗5R6贴片电阻、一颗47V稳压管一颗47uf电解电容和一个小贴片电容,稳压管和电容换过了。5r6阻值正常,拆下1n4007二极管档测量正向600,反向无穷大,另外找了一颗测量正向650,反向无穷大。换上后测量供电13.34V稳定了.后级5V、14V也稳定了。这机器电压跳变其他地方找不到问题时,注意换一下这个D833整流管,有惊喜。

网友:
PWM芯片吃不饱,就不干活,是这个理,早就发现了。

网友:
一般是后面四个二极管坏一两个.5600啥的.

网友A:
4007是低频管,用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07是低频管,用错地方了。

这个就是给芯片供电整流,RCD吸收回路才用到快回复吧,好多液晶电源都这样,节约

网友:
反馈出现问题,牛逼,记住了,下回遇到这个机器可以先参考下。给你加分了。

网友:
修电源也要做到心中有图才行。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涨经验了~!!!!!!!!

网友:
换这个管我没成功过,这个电源板修过几次,后来都是换板解决

网友(2019-07-19):
2019年了,今天又修到这个机器,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故障点,都是d833的问题,这个4007估计是设计人员故意为之的,为以后换显示器买个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