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0 老本子进水维修 修了一下午

楼主(2018-12-30):
前两天来了hp510本子,进水了,拆开一看,待机芯片腐蚀了,旁边的转换电路也腐蚀了,看图

酒精洗刷刷,能看见待机芯片16脚主供电烧了,取下芯片在料板上找了一个51125,换上了上电量没有待机,又找了一下实在没有,就订货了,今天中午到了,换上了,待机出来了,能上电了,电流0.29不亮机,量没有CPU供电,在往前量3v5v的转换都没有,又找到图纸,补好断的线和电阻,看图

在开机就亮机了,进系统试一下,刚进系统就关机了,再开机又是0.29了,在量待机5v正常,3,3v变成了2.6v了,在量自举升压,发现4.7欧姆的电阻腐蚀了阻值变大了,换了一个就正常了。在开机进系统测机器,3个USB中一个好用,另外两个不好用,量电压都没有,中间有转换芯片,全换了,就都好了。干脆利落就是干。

快新年了,还在上班,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A:
进水机最恶心了 老本子赚不到钱啊

网友:
这得多少钱啊

网友B:
对啊,你们都收多少钱这样,老电脑我都不接了

网友C:
老电脑直接换板子   板子几十块钱       这种机器修起来很气人   还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啊,你们都收多少钱这样,老电脑我都不接了

老机器现在修的少了     都是报价300     不修就拿走    修就换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最恶心了 老本子赚不到钱啊

是的  兄弟   现在维修行业不行了     哎   干的也很烦

网友D:
图文并茂,学习了,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E:
有图真是直观,维修学习都方便。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现在修的少了     都是报价300     不修就拿走    修就换板子

三百估计顾客会说300卖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百估计顾客会说300卖你了

跟他说坏的只能值30至50元。好的能值几百,修不是自己考虑。

网友:
昨天碰见个CQ320也是进水,不触发,待机正常。检查没有+V3S,进水点有好几处,也是研究了好久,都没发现什么就是不出GATE_3S,最后发现南桥下有一点发白,估计里面进水了,最后重植南桥亮机了!

网友F:
兄弟4.7欧的电阻不是反馈电路上的,是自举升压电路的,建议改下。

网友:
感觉对的希望帮我评分,哈哈

网友:
自举电阻哦,;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小小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弟4.7欧的电阻不是反馈电路上的,是自举升压电路的,建议改下。

谢谢  谢谢    我知道了

网友G:
现在碰到这种老机器基本上直接就让换板了  成本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最恶心了 老本子赚不到钱啊

进水了是挺恶心的,客户给钱就修呗,还算行,腐蚀的不严重,要是腐蚀严重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你们都收多少钱这样,老电脑我都不接了

根据实际情况呗,150起,苹果的300起,好修的就修,不好修的也没时间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电脑直接换板子   板子几十块钱       这种机器修起来很气人   还不稳定

恩  是,板子便宜就换,有空就研究一下,严重了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学习了,好经验谢谢分享

恩  相互学习    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真是直观,维修学习都方便。谢谢楼主分享。

不客气  相互学习   可以私信我    我们是好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碰到这种老机器基本上直接就让换板了  成本也不高

恩  是  好整就研究一下  不好修的就换板子了

网友:
有点老了

网友:
进水是烦, 报价烦 ,客户给钱就修,腐蚀严重就拉倒

网友: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这样的机子都是先报价再修,价格不同意直接让客户拿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兄弟   现在维修行业不行了     哎   干的也很烦

还好吧   就是量越来越少了

网友:
这玩意没设么 维修价值,为了学习就另当别论;额

网友:
腐蚀成这样还能修好,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厉害   进水这么厉害都可以修好

网友H:
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和客户说换板 这维修的说不定不抱定  这样的板便宜

网友I:
显微镜不错,USB的对吗?
,,,,

网友J:
电脑太老,短时间内搞不定,老板直接不让我再研究,。
划不来,直接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机器现在修的少了     都是报价300     不修就拿走    修就换板子

原来现在全国的兄弟都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微镜不错,USB的对吗?
,,,,

是投影仪镜头改的放大镜                          没有显微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脑太老,短时间内搞不定,老板直接不让我再研究,。
划不来,直接报废

都一样    我是闲着没事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遇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和客户说换板 这维修的说不定不抱定  这样的板便宜

正常都是换板子     呆着没事就研究了一下    我也希望换板子     我都不用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微镜不错,USB的对吗?
,,,,

投影仪镜头

网友:
你不是用洗板水洗,用酒精洗,酒精价格多少钱?

网友:
这进水的板子太严重了吧,这个费用应该不会太低吧

网友:
这种老机器基本上直接就让换板了 ......................

网友:
这种老机器就直接换主板了吧?没有修的价值了

网友K:
你瘦了多少钱呢?这样合算吗!

网友L:
能报200左右可以修修看

网友:
或者直接换板稳定些,还可以多报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瘦了多少钱呢?这样合算吗!

150   没有事就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能报200左右可以修修看

老机器不管什么牌子基本都是200起步

网友:
进水机有图也是很好搞的,就怕没图的机器。

网友:
老机器现在修的少了     都是报价300     不修就拿走    修就换板子

网友:
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