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87P-D3 上u无CPU供电

楼主(2018-12-30):
这个板子没有CPU供电好pg  VR_RDY,发现不上CPU,供电电压1.79v正常,上CPU确无供电,触发电压跳到0.2v就重启了,供电芯片使能1v正常,供电也正常,这个可以判断是ISL95820坏了吗

网友:
第一次遇到上CPU反而无供电的

网友:
找个同样的芯片换试一下就知道了哈!

网友A:
空载1.7V供电很正常么?                示波器看一下滤波又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空载1.7V供电很正常么?                示波器看一下滤波又没有问题吧

是的,不上CPU供电正常

网友B:
换过CPU试下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CPU试下 。。。。。。。。。。。。。。

CPU没问题,有两块z87p-d3板子,另外一块修好了,上这个CPU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