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显示器怎么拆的?

楼主(2018-12-30):
接一台显示器不通电  想拆机谁知道这个怎么拆

网友:
底座螺丝已经拆卸

网友:
四边螺丝也拆了  后壳怎么拆

网友:
显示器多数都是卡扣的,撬下试试吧

网友:
往上推或者往下推,鉴定完毕。字数不够,哎

网友A:
正方形那个圆孔戳一下看看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方形那个圆孔戳一下看看 。

那个圆孔应该是去掉底座的,要想打开后盖的话,应该是上推或者下推就可以打开后边下半部分的外壳。

网友:
找到这个型号,到淘宝上看,里面有安装底座说明

网友:
从前面拆的,用个应该是AOC的模具;

梅捷,算是个牌子.

网友:
这是杂牌吧,没听说梅捷做显示的,你还有螺丝没拆完吧

网友:
拆屏超简单,只要你够仔细,拆多了手感都知道什么卡扣了

网友(2019-03-31):
这个应该是推的                                       ·

网友:
左右推或是上下推,             后盖就行

网友:
                研究下外壳撬撬总会找到突破口。

网友:
梅姐居然也出显示器,估计一样很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