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不充电求助

楼主(2018-12-30):
联想G470不充电求助,ISL6251 充电芯片3脚EN 始终不来 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
充放电en信号是受ec控制的,ec有信号线和电池相连,获取电池的型号状态后会开启充放电状态,不充电是他没有获取到正确的电池状态,接着插条件或者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