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G460集线器端口电涌故障

楼主(2018-12-30):
联想G460电脑用一会出现“集线器端口上的电涌一个USB设备超过其集线器端口电源限制”,刚开始的时候左边两个U口使用一切正常,提示过这个以后U口就不能用了,只有右边那一个能用,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导致的?高手给解答一下,急。
电脑

网友:
我猜想,你应该是直接客户,建议还是找附近的电脑维修店帮你解决下吧。问题分析原因,1,系统问题,2,主板usb或者usb设备问题,3,南桥问题。不过经常遇到是3的问题。祝你好运。

网友:
主板问题 建议找专业的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