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0.008到0.000跳动非大短,待机电流跳的维修思路,宏基E1-571 板号LA-7912P

楼主(2018-12-30):
插可调电源,电流0.008瞬间降到0.000,隔1s左右再次跳变,循环反复。经验告诉我,捡钱了,大短路。
拆机打公共点对地二极体值,480,未短。

查待机3V和5V,也和公共点同一频率跳变。

公共点波形跳动幅度很小,3V和5V跳动频率一样。查充电ic的供电、线性、ACDET脚电压,均未见异常,抓波发现ACDRV和cmsrc电压正常,但都在跳,电流检测脚ok,检流电阻ok,依次更换隔离管,充电IC,故障依旧。

思考:电压跳,前级该换的都换了,排除前级,难道是待机后面的二级电压有短路?
查完待机转换的二级电压,均未见短路。
没思路时,翻论坛贴,发现有几个类似故障贴,有换PQ1好的,有换电阻好的,也有修不出来的……

研究了半个钟,发现这个PQ1的电路,完全多余。因为老仁宝的点火回路,作为小电流的公共点B+,最后影响ACON和PACIN,拉低公共点。但这2个信号在这个机器里面都没使用,BQ芯片不需要点火回路。直接干掉PQ1,故障依旧。我不知道那帖子是怎么修好的……再焊回去,继续修。

直接从适配器飞20V到公共点,结果无待机电流,查适配器接口到隔离管部分,电压均正常,无跳变。肯定故障点在后级了,复查待机部分。

对比待机电压,发现3V和5V同时掉电。
对比待机供电和开启EN,发现开启信号先掉电。
对比控制待机开启的2个信号,发现EC_ON先掉电。

初步判断是ec条件不满足,导致EC控制的待机开启信号跳动,继而导致待机电压跳,同时微微影响了公共点。要不然的话,为何公共点电压跳变的幅度那么小呢。

查全部EC的待机条件。

发现ACIN是最先掉电的,ACIN来源于充电IC的ACOK脚,判断EC条件ok,但不排除EC本体坏。
断开EC待机电压,即挖掉R876,故障依旧。

通过这2者,基本判定故障原因还是在公共点部分,重点追查ACIN为何跳变。

BQ25A参与触发的几个条件基本正常,最后根据BQ25A的数据手册,耐心复查充电ic的全部脚位,发现充电上管短路,拆掉上电,待机电流不跳了,补上该管,亮机。

总结:待机电流循环跳变的,排除大短路的,就应从跳变的源头找原因,本机依旧是短路,只是短的不是公共点,被充电IC检测到了,不停复位自己,现象就是ACOK跳,所以待机电流反复跳。
以本机为例,修复过程中走了很多弯路。公共点轻微跳动,待机电压大幅度跳动,ec很多电压都跳动,但隔离管到适配器接口的VIN部分却不跳,说明什么呢?

1、排除了通常容易坏的地方,从待机电压跳,倒追待机开启跳;
2、从待机开启倒追EC供电;
3、从EC供电倒追ACOK跳;
4、从ACOK倒追控制隔离管的信号跳;
5、最后追查充电ic什么条件不正常……
本机公共点跳动幅度那么小,也从侧面说明,BQ芯片的短路保护功能,十分强大

网友:
图文并茂,学习了,好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真的长见识了,思路清晰,分析认真,学习了!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得6,  图文并茂,写得非常精彩。

网友:
大神修机666666666

网友:
学到了,楼主技术和我耐心可谓一绝

网友:
这么麻烦,拿万用表找大管子一个个戳,

网友A:
这种ACER的新点的机器前久也是网上找帖子PQ1坏引起的 。但现在可以确定这种故障 点应该大多是在B+电路上。这种真心不好修。看楼主也是老鸟了 。给力

网友B: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根据示波器抓的波,怎么判断是哪个信号先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想请教一下,根据示波器抓的波,怎么判断是哪个信号先掉电的?

这种问题,需要你懂波形自身的含义,知道不同电压的波形,了解故障波形,还有示波器抓波设置,不是几句话讲的清楚的,建议去迅维远程,系统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ACER的新点的机器前久也是网上找帖子PQ1坏引起的 。但现在可以确定这种故障 点应该大多是在B+电路上。 ...

你修过PQ1坏,导致的电压跳?我拆了PQ1,故障不变,这pq1就是一多余的电路,那个贴,我觉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过PQ1坏,导致的电压跳?我拆了PQ1,故障不变,这pq1就是一多余的电路,那个贴,我觉得有问题

反正我遇到咯.呵呵.一上电测试感觉3V 5V 主供电B+ 只要是出电的地方电压都在跳.直接下不了手.

网友:
                           分晰得好

网友:
没看懂,,可能道行不够深吧,,,,,,,,,,,,,,,,,,,

网友D:
遇到一次故障一模一样,最后换了一个转换头就好了,无语

网友E:
这个分析清晰   修主板都是经常走弯路的   尤其是信号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一次故障一模一样,最后换了一个转换头就好了,无语

这机器通病是转换头接地线腐蚀,其实你拔掉加焊一下就o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分析清晰   修主板都是经常走弯路的   尤其是信号级

论坛前版主,刚哥,他的断代码方法,在修信号级的软启动故障时,非常犀利,我这不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