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一台acerV5-573G要搞疯了

楼主(2018-12-30):
拿过来是进不去系统或者蓝屏,  感觉是装系统  就叫客户装系统了    结果进不去PE    我说可能是硬盘坏了    拆开一看  三星EVO  750
换上我的垃圾固态   装完系统以为OK了   一看时间怎么2012年   改一下呗   结果不能改

好吧  进BIOS改   结果BIOS时间是对的     关机再开  BIOS时间变成2013年
只能拆开检测       BIOS电池 有电,到的D21,R708,R717也都正常   其他就是直连板载CPU了
感觉时间乱跑bios  和晶振也有可能   刷了BIOS   结果一样   然后拆晶振  连换2个都不开机  就是大的32.768  有丝印 也没换错   换他原来的才能开机
我是没辙了  已经叫客户走了   和他说要定芯片试试  明天给他电话   今天发个帖子求助下   有什么好的建议明天再试试  不行就退给他算了  难搞

网友A:
RTC电路就那几个元器件,多半还是桥的问题,这个应该不知道不是是南北桥CPU集成在一起的,是的话那就不用折腾了,桥单独的话可以换换桥。

网友:
放下电,不行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替楼主着急,自己也学习学习,期待有大咖指导。

网友B:
我记得这个机子,板上有个开关,要按下去才能开机的,你不会是没装后壳开不了机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个机子,板上有个开关,要按下去才能开机的,你不会是没装后壳开不了机吧?

这个机要盖上盖子打上连接地线的螺丝才能充电     没装后壳可以开机
我现在是各种蓝屏  各种时间乱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就那几个元器件,多半还是桥的问题,这个应该不知道不是是南北桥CPU集成在一起的,是的话那就不用折 ...

RTC电路都量过了  都正常      板上就一个CPU和显卡  放弃治疗吧

网友:
我前几天刚好也修到了个,一重启时间又不对了,后面是换晶振好的,就是32.768K的晶振。建议楼主再找来换看看。你这换了不开机不科学。再不行那就是桥的问题了,搞不了

网友:
时间乱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要盖上盖子打上连接地线的螺丝才能充电     没装后壳可以开机
我现在是各种蓝屏  各种时间乱跑

换晶振不行,再换那两个电容看看吧,这RTC电路就那么几个东西,还不行就有可能桥的问题了,这个机子好像是CPU桥合体的,不好搞了。

网友:
别着急 慢慢慢拉 我也是 有事修机器发、心浮气躁  静下心来 会拱顶的

网友:
现在不好搞的机器直接放弃 付出跟收入不成正比

网友:
纽扣电池有电不代表就一定是好的,最好能换一个,不是什么好方法,但是可以试一试

网友:
这个··帮不上忙

网友:
我都没有遇到过时间乱跑的问题

网友:
还给他让他将就用吧。。

网友:
再找几个晶振试试,RTC不能低于2.4V

网友:
换PCH   试试

网友:
楼主疯了  到处咬人

网友:
肯定还是RTC电路上的问题,或者南桥已经坏了!!!

网友:
我建议楼主换个新的BIOS电池,我之前修z460也是这个问题,修了半天各个供电都查了,还是一样的,BIOS电池量了5次,电压都是对的,但还是BIOS时间和系统时间还是不对,我把南桥也换了,也是一样,最好换一个新的BIOS电池就好了。至今没明白是为啥子,所以我建议楼主换个电池试试,一定要3.3v标准的电压

网友:
时间就只能是RTC这一块。。不行估计就是U了。

网友:
换晶振不行,再换那两个电容看看吧,这RTC电路就那么几个东西,还不行就有可能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