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蓝宝石A85XM-MA

楼主(2018-12-30):
随记一个今天修的蓝宝石A88主板主角:蓝宝石PT-F2PA88X/A85XM-MA
故障:触发后复位灯长亮

首先外观跑了一圈,发现BIOS芯片被撸过,还是歪的:

其他没有发现异常,那么按照习惯不装内存和CPU上电一圈。
没有短路,因为板子太多,一般就不一个一个测对地值,直接上电就能发现!
接着上U和内存,现象还是复位灯亮,先测供电!
内存:1.5V
VDDA:2.5V
VCORE:1.05
桥:1.1V
总线:0V
明显故障找到,接着看PWM芯片是RT8120A,定义条件为:7脚1.1V的开启  5脚12V供电,上下管G极驱动电压0V:

果断换芯片找到一个RT8120D,直接干上!触发亮机。
G极电压起来了:

看来,BIOS没有被刷坏,不用再刷!
顺带把BIOS芯片归位:

最后自然是亮机图:

网友A:
图纸没发,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发,看不懂!!!!!!!!!!

没有图纸!修这个供电不用图纸的!

网友B:
楼主的上一家看来只是个会撸BIOS的主了

网友C:
楼主没有图纸吗?有图纸顺便上传一份图纸。

网友D:
这品牌的主板我是没见过啦,楼主是高手啊,手段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图纸吗?有图纸顺便上传一份图纸。                                                             ...

这个没有图纸的!供电都是找IC的资料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品牌的主板我是没见过啦,楼主是高手啊,手段了得

客气了,现在我混的没有下载分类,悲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有图纸吗?有图纸顺便上传一份图纸。

不好意思,这板子基本找不到图纸,供电故障可以修,信号故障 就不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上一家看来只是个会撸BIOS的主了

差不多吧,现在外面的电脑店,一般都是搞这几下

网友:
这个总线供电是多少V?来源是桥供电吗?还是内存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维修速度很快。楼主功底很深。

网友:
现在台式机我都不修了  集成度高了   。。。。。。。。。。。。。。。。。。。。。。

网友:
RT8120A 和 RT8120D 不能代换,参考电压一个是 0.6V    一个是 0.8V    你这样换输出电压会不对

网友E:
前天修了个华硕F1 A55 也是内存电压没有,RT8120H 7脚有1伏多电压,从华硕的H61上拆了一个RT8120H装上亮机。看来楼主前一个维修的电压都没测,就刷个BIOS不行就收工了。不过能有蓝宝石的BIOS也不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天修了个华硕F1 A55 也是内存电压没有,RT8120H 7脚有1伏多电压,从华硕的H61上拆了一个RT8120H装上亮机 ...

蓝宝石的BIOS其实很好找,这里分享给你!
http://www.sapphiretech.com/prod ... wnload&lang=chs

网友(2019-04-04):
引用 网友A:
图纸没发,看不懂!!!!!!!!!!

现在别说哦图纸
官网也打不开了

网友:
高手,显卡坏了我都扔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