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7 一开相机就花屏重启

楼主(2018-12-30):
iPhone7  一开相机就花屏卡住重启  插上充电线又能正常使用, 没思路了,各位大神求帮忙

之前修过wifi

网友:
换像头试试,测试一下座子

网友:
摄像头换过座子正常几路供电也都试过

网友:
问题肯定出在供电,拍照测供电 看会不会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