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开机正常,但插适配器屏幕亮一下就灭,不掉电

楼主(2018-12-30):
联想Y400
版号:LA-8691P
故障:单插电池开机一切正常,插适配器开机显示一下(显下logo)后灭,电池,适配器都换过,现使用可调电源。

检修:先查了充电管(刚开始没沟通好,说的插适配器灭灯,以为是充电部分问题),正常,插电待机正常0.007A,然后跳到0.600,这是充电电流,说明已经在充电,充电正常(不是绝对)。
      开机发现屏幕亮了一下就灭,电流1.25,不掉电,拔掉电池,故障不变。
     拔掉可调电源,电池开机一切正常。

很疑惑,电流到了1.2,公共点与待机部分应该没什么问题才对啊,
量一下公共点,隔离管G级8V正常,待机3、5V正常,

浏览了一下论坛,发现有一个与我类似的,没解决,看到下面几个回复,没什么营养,有一个还说刷BIOS,这跟BIOS有关系???

没思路,然后我找了下BIOS,,果然刷了没用

偶然,拔掉屏线外接试了下,正常????那就是屏幕这边了??
查屏线接口,2、4脚+LEDVDD 19V正常    8,10脚 +LCDVDD_CONN 3.3V正常   12脚+3VS 正常   ECR_EN 0V正常(以上全部为插屏线测量结果)

现无思路,求助

已解决,屏幕问题

网友A:
换屏有惊喜!就像华硕的那几个内置电池一样 其实屏没坏 但是就是不能用在那个上面 比如说板号是X555LP系列,换屏就好啦,屏幕没坏 大不了就用咱们自己的屏对换一下而已

网友:
ECR_EN 0V确实是正常,与其无关
图纸:

网友:
接口都正常那就折屏看升压电路吧?

网友:
换个屏幕就好了

网友:
有屏换最好试一试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20脚22脚的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你测了吗?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咯

网友:
遇到类似问题 换屏试试吧 一一排查不好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屏有惊喜!就像华硕的那几个内置电池一样 其实屏没坏 但是就是不能用在那个上面 比如说板号是X555LP系列 ...

确实是屏幕,屏幕装到另一台机器也可以用,但我装回原机器,也正常了??
今天刚来就换屏试,没有第一时间点一下原屏幕,现在用本来的屏也正常,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屏幕,屏幕装到另一台机器也可以用,但我装回原机器,也正常了??
今天刚来就换屏试,没有第一时 ...

我修过一台华硕的灰屏,对掉一屏好了,还原装回去也好了,就这样给客启拿回去用了两天又拿回来说不行,后来还是换个屏解结的。

网友:
确实比较奇怪,按说去掉屏幕不掉电,肯定是屏幕原因造成的,换屏幕OK,但是电池开机屏幕正常确实奇怪

网友:
华硕x555同样症状,都是找片屏兑调下就好

网友:
多换几个牌子的屏

网友:
屏幕问题也很奇怪

网友:
排线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屏有惊喜!就像华硕的那几个内置电池一样 其实屏没坏 但是就是不能用在那个上面 比如说板号是X555LP系列, ...

不懂  为啥屏没坏     换个就可以了

网友:
屏幕不兼容的  学习了

网友:
用适配器和用电池公共点电压不一样,给屏提供的电压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屏幕,屏幕装到另一台机器也可以用,但我装回原机器,也正常了??
今天刚来就换屏试,没有第一时 ...

我不建议你用原来的屏 因为这个机器如果会这样的话 说明对屏有挑剔 肯定会返修的 就直接换一块就好啦 反正他的屏没坏 就是对换 一下不损失啥

网友:
这故障比较另类

网友:
奇迹啊,这样也行啊,屏幕也会带来很大问题啊!

网友:
分享出来都是好人啊,技术不错,以后遇到可以借鉴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也遇到过类似,一般把屏的升压部分的电容,二极管,芯片都换了可以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屏幕的问题,一般换屏幕就能好,多半是屏上升压电路要么LED灯有问题,在低功耗的情况下可以正常工作,插电源功率高起来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