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设置windows服务器自动登录

楼主(2018-12-30):
设置windows服务器自动登录
将系统改为自动登录的运作方式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比较复杂,但可以帮助您完全掌握Windows 2003自动登录的设置方法。首先单击“开始运行”,在输入框中键入“regedit”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然后在注册表编辑器左方控制台中依次单击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 Version/Winlogon”,再选择“编辑添加字符串值”,在数值名称中键入“AutoAdminLogon”,然后在窗口中的空白位置上点一下,再双击刚新建的字符串“AutoAdminLogon”,在弹出的“编辑字符串”对话框中输入“1”设置系统允许自动登录。再重复以上的操作,创建一个名为“DefaultUserName”的字符串值,编辑字符串为您准备用于自动登录的账户名称。再新创建一个名为“Defaultpassword”的字符串值,并编辑字符串为您准备用于自动登录的用户账户密码,编辑完并检查无误后,关闭注册表编辑器并重新启动电脑即可自动登录。注意,如果已有“DefaultUserName”,可以不必重新创建,直接更改原有字符串值。如果您的系统工作在局域网环境下,并且在登录到系统上时需要登录域服务器,那么您还需要再添加一个“DefaultDomainName”并编辑字符串为您登录的域名称。
另一种方法比较简单,您只需单击“开始运行”,并在输入框中键入“control userpasswords2”,这样就可以在“用户账户”管理窗口中清除“要使用本机,用户必须输入密码”复选项的选中状态,然后按下键盘的“Ctrl+Shift+A”,将会得到一个“自动登录”的设置对话框(如图2),您可以按自己的需要设置系统在电脑启动时自动登录使用的用户账户和密码。
一、设置缺省的用户名
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regedt32.exe”,打开注册表编辑器。选择窗口菜单项中的“HKEY_LOCAL_MACHINE”窗口,在左边的目录树中找到“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Winlogon”子项,单击后在右边窗口中找到“DefaultUserName”条目,双击后更改为你希望系统自动登录时使用的用户名称(前提是这个用户必须存在)。
二、设置缺省的用户口令
同样在右边的窗口中找到“DefaultPassword”条目,双击更改为DefaultUserName中的用户使用的口令(如果“DefaultPassword”条目不存在,就需要选择“编辑→添加值”创建该条目)。
设置完成缺省用户口令后,就可以设置自动登录了。在“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 Winlogon”子项中,找到“AutoAdminLogon”条目,双击更改该值为1时,系统使用缺省的用户名和密码自动登录;该值为0时,需要用户手工登录。
添加4个键(REG_SZ): "AutoAdminLogon"="1"   "DefaultDomainName"="youDomainName"
   "DefaultUserName"="youUserName"  "DefaultPassword"="youPassword"

三、在Windows XP中单击"开始→运行" 输入rundll32 netplwiz.dll,UsersRunDll 或者 control userpasswords2

网友:
用软件是不是可以快点

网友:
感觉楼主怎么像是来混积分的呀!!

网友:
自动登录是Windows一直具备的一项隐藏功能,Win7以前设置空密码基本就自动登录了,Win8以后的系统如果用在线账户,密码是必须设置的,自动账号密码登录就显得有意义了,毕竟不是每个人的电脑都需要密码开机的保护。自动密码登录省时、省事、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