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开机灰屏,无字符(这机器CPU集显HD+独显设计,是桥问题还是显存问题?)

楼主(2018-12-30):
联想Y510P开机灰屏,无字符(这机器CPU集显HD+独显双显卡设计是桥问题还是显存问题?)这机器是CPU集显HD+独显双显卡设计,不像Y400 Y500单独显卡,干那几个显存就搞定了,把靠近屏线接口那里的显存吹动后,再开机一个德性,还是灰屏!!是桥问题还是显存呢?大伙说说想搞清楚再动桥,,,,,

补充内容 (2019-6-4 11:59):
已经解决,原来这个主板有到底分屏之分,UT3这个芯片管理的,50脚没有4.7K电阻的就支持低分屏亮机,50脚有电阻的就是支持高分屏

网友A:
外接显示器亮不亮

网友:
bios刷新过试过吗?。。。。。。。。。。。。

网友B:
这个型号的机器修过几台双显卡的,板上一个独立显卡,光驱那个里面还有一个独立显卡板在里面,好像两个显卡都是GT630的(显卡型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听说可以交火的。这个型号修过几台都是主板别的问题,没遇到过灰屏的问题。

网友C:
试试显存,那个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亮不亮

外接不显的,,这板子本身就是CPU集显+独立显卡设计,所以我一度怀疑是桥问题导致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机器修过几台双显卡的,板上一个独立显卡,光驱那个里面还有一个独立显卡板在里面,好像两个显卡 ...

这板子本身就是CPU集显+独立显卡设计,双独立显卡,没接光驱位的独显。。所以我一度怀疑是桥问题导致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试显存,那个是通病

这板子本身就是CPU集显+独立显卡设计,所以我一度怀疑是桥问题导致灰屏,显存已经干过了没用的,因为这个不像Y400  Y500单独独显设计的,这个是CPU集显先输出信号的,我认为跟显存没关系啊

网友D:
这种磨具的Y系列都有一个吊样,说是号称光驱可插拔显卡,但是基本那个显卡没卵用,如果有光驱位显卡,那你就把它去掉,这样就正常来修,你先看下是不是屏幕问题,这个有个高低分之说,都是40针的,会不会是客户换屏导致的,因为我就用的这个机器,我以前搞过低分改高分,屏幕这边没问题的话,这个显卡到屏线经历2个芯片,U79和UT3,你外接HDMI跟VGA试试,都不行的话再看看这2个芯片有没有问题,这种GT750或GT755显卡不容易坏的,最后没招那你就显存都换了吧,一个10块钱

网友:
抓下edid啊. 慢慢判断

网友E:
通过PCH发出的显示一般不要去干显卡,查PCH那一块,独显断开还是一样的问题你就查PCH那一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磨具的Y系列都有一个吊样,说是号称光驱可插拔显卡,但是基本那个显卡没卵用,如果有光驱位显卡,那你 ...

貌似这个板子第一显示输出信号是集显的,桥那边给的显示信号吧?屏幕这边没问题的,低分和高分就是显示芯片50脚加减一个4.7K电阻的事情而已,这个我懂,现在就是换个显示芯片看看了,我感觉集显显示信号跟显存没多大关系吧?除非集显的显存是共享独显的显存,那就有可能了。。。只能搞显存不行再干掉桥了。。哎。。麻烦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过PCH发出的显示一般不要去干显卡,查PCH那一块,独显断开还是一样的问题你就查PCH那一块吧

所以我就有这个顾虑。。。有些人又说跟显存有关!!!我就怕集显共享独显的显存来实现显示。。。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网友:
都是老师机的 。 这种情况我拿到就换板 。

网友F:
刚到手一个G490  LA-9631P 一样故障 坐等快递送屏线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到手一个G490  LA-9631P 一样故障 坐等快递送屏线中!

我这个屏线确定没问题的,,我用另一块好板测可以亮机的

网友:
联想的灰屏有试过刷BIOS,插拔屏线好的,想来楼主肯定已经也试过了。这个有图纸吗,楼主可以测一下屏线接口处个信号线的对地值看看是否有异常。有遇到过这里阻值不对的,直连到桥,后面是换桥修复

网友G:
楼主说的灰屏应该就是有背光有屏供电了,现在就是没信号,所以重点查一下显示信号。屏线有无可能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说的灰屏应该就是有背光有屏供电了,现在就是没信号,所以重点查一下显示信号。屏线有无可能等

感谢亲的回答。。。屏线问题已经排除了的,就剩下信号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