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用镊子,烙铁头分类 助焊剂介绍

楼主(2018-12-30):
维修用的镊子,经常丢。其实就在屋里,但就是找不到。
这次买了一大堆。

————————————————————————

大概有ST-10,11,12,13,14,15这6种。
各个镊子尺寸,我在淘宝截图如下:不会修图,有广告的,直接喷漆喷掉了

先说ST-13,扁圆头,这个我最经常用。
这个也最好用。加小的三极管,焊芯片,沾酒精棉清洗板子,都离不开它。

这个硬度要高一些。有的太软了,没有加钢材。
尖秃了,可以用砂轮机磨一下。
因为经常丢,ST-13我买的最多。直接买了10把。
————————————————————————
ST-11  ST-12  ST-10 ST-14区别不大

下面的尺寸标注,都是是错的。形状是对的
实拍图

10号最短,比较短粗有力。
11号更加细长一些。这4种,备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适合加持特别小的原件在电路板上焊接。
这4种尖头,头部很锐利,还容易折断。
折断了,可以用砂轮打磨一下。
————————————————————————————
ST-15,这个我也比较喜欢。
弯尖头。有些焊接部位,直的镊子,过不去,弯尖头特别好用。
判断电源好坏,短接绿黑线,我经常用这个镊子。

尖头的镊子,平时管理好。别让儿童拿着玩,这东西,有一定危险性。

——————————————————————————
936烙铁头

个人比较喜欢用SK形薄刀头。还有一个是IS弯尖头。

弯尖头,适合焊接小的三极管,芝麻管。

K形刀头,适合焊接大件,或者蜘蛛腿芯片拖焊。
主板维修,推荐薄的K刀头。厚的那种,带焊锡太多。不好焊接。
————————————————————————————
助焊剂:
很多网友反映,936烙铁头,容易氧化发黑。
在此推荐一款助焊剂

金鸡助焊剂,蓝瓶的,弱酸性,烙铁头加热后往里面一放,闪闪发光。
根本不需要用海绵清洗。海绵那玩意,我也基本不用。
还有一种环保型的

右侧绿瓶的,是中性的。个人感觉,不好用。
对烙铁头没啥清洗效果。助焊能力,也比不上酸性的。
——————————————————————————————

以上都是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
哈哈,这东西多备点没啥坏处,没几个钱,我都是备好几套,这套找不到了那套可以使用,过流昂天这套又找到了,做维修的放东西比较乱正常。

网友:
刀头我备了十几个 至今才用坏了四个....焊锡丝有腐蚀性 都是被腐蚀怀的 仗着好用就没换

网友:
这种镊子几块钱一把,不太好用,我都买十几块一把的,好用耐用

网友:
感谢大佬科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