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台AOC E2250SWN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8-12-30):
求教一台AOC E2250SWN显示器不通电,拆机后不拆屏发现通电正常,又接上屏又不通电,屏上量没有发现短路,请问这种一般是哪里问题?
显示器

网友:
一句话概括:电源带负载能力差引起的。具体原因可以看是输入端电容是否容量变小,电源热地电路反馈端和开关脉冲ic供电是否异常,如想知道详情还希望你把所有参数都测量下告知后再次分析。

网友:
可能是哪里接触不好了吧。仔细找找。

网友(2019-01-29):
接口击穿的,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明显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