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小米MIX2 不开机修好不触摸

楼主(2018-12-30):
修这台花了我2小时本来事情就多……

拆主板发现CPU这边已经被上家修过了没有修好!没有发现故障在哪里!不废话了!直接上电 跑电流发现漏电0.06A漏电!按开键电流跑0.21-0.31A放手归零 !这种不开机小漏电的故障是典型的PMI8998问题!直接换上好的PMI8998!

电流跑正常开机了!然后呢?发现触摸没反应……以为换电源IC就正常了!万用表测了一下触摸电路的复位信号和控制信号的阻值正常!

测试触摸稳压管的输出端的3.5V完全没有!

触摸稳压管输出端电压为0V 不正常

触摸稳压管的输入端4.1V正常 难到稳压管的C端没有得到控制信号……

手上唯独这款小米MIX2的没有得到图纸!改电路 吧!不想换稳压管!看了一下触摸电路!拆掉稳压管 把触摸稳压管的输出端上的一个电容拆掉换上一个0欧电阻把4.1V直接通入触摸IC上供电 这样就可以触摸了

没有图纸!这个是自己画的!哈哈哈!其实这款小米MIX2触摸供电有两组供电设计!3.8V触摸这组供电应该是工程主板上用的!正式版的应该改到4.1V这边来 !我想应该是……

改完发现触摸非常OK!哈哈哈

这张图片是没有改过的!原装供电 !提供给小白参考……欢迎大家一起交流……

网友:
这个修的历害,佩服,没有图纸还能自已画个图出来分析,真不错!

网友A:
问下0欧电阻有啥用,直接联通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下0欧电阻有啥用,直接联通不行吗

可以直接链过去!感觉链过去飞线过去不美观……直接焊接电阻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链过去!感觉链过去飞线过去不美观……直接焊接电阻比较方便!

哦哦,谢谢,明白了

网友:
沃日,这个修的牛逼,老司机真是厉害

网友C:
4V供过去不是容易烧触摸i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4V供过去不是容易烧触摸ic吗?

这个是5V稳压管 4V过去旁边还有滤波电容!一般不会有问题!除非高过5V

网友:
短接5脚管主
供电输出输入端

网友:
換了一個0歐電阻,哪裡找0歐電阻????

网友:
楼主加个微信18050732528,向你学习

网友:
老司机真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