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开机报错0192

楼主(2018-12-30):
X61刷BIOS刷废了
X61无法开机报错信息
ERROR
System Configuration Data Write Error
ERROR
0192:System Security-IBM Eembedded Security hardware tamper detected.

下载了免安全芯片的BIOS不过用CH341A烧录的时候是提示“文件长度超出芯片容量,超出部分将被忽略”,可以直接烧录吗?或者应该怎么操作?请各位高手指导。

哪位高人有这个免安全芯片的bios?

补充内容 (2018-12-31 22:53):
别的机器备份出来的bios是4194304字节,刷到本机包write error 和 0192。
从迅维下载的免安全芯片或者是原版bios用exfile提出的bios是4200502字节,编程器提示超出芯片容量。求解。

网友:
买个809F或809H吧!

网友:
这个不会出现“文件长度超出芯片容量,超出部分将被忽略”?

网友A:
出现这个跟编程器没有关系,是你的bin文件过大引起的,可以找一个字节数正好正常的bin文件刷写即可,ch341a挺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跟编程器没有关系,是你的bin文件过大引起的,可以找一个字节数正好正常的bin文件刷写即可,ch341a ...

在迅维上找的都是一样的。解压出来都超出了芯片容量,没找到合适的- -

网友A:
找对bios芯片型号,找对bin文件,原则上是不会出现这个提示的,我用的是TL866的编程器,当然之前用的也是自己做的CH341A的编程器,没有出现过你说的这个情况。具体原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析,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对bios芯片型号,找对bin文件,原则上是不会出现这个提示的,我用的是TL866的编程器,当然之前用的也是自 ...

您有X61的免安全芯片BIOS文件吗?

网友:
1K的文件吧

353 Bytes, 下载次数: 0,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应该是4MB吧,原版是4194304字节吧?

网友:
把后面那段砍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