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15ISK接电池就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8-12-31):
单用适配器开机一切正常,单接电池不触发,测电池所有接口无电压。接上电池再接电源,不过保护隔离,公共点无电压。单接适配器开机再接电池,主板断电,公共点无电压。没修过这样的问题,请教一下,单测,和接到主板上电池输出都是0v,正常吗?有没有可能电池要接到主板信号才输出?

网友:
嗯   会不会电池放电管有问题     那单独量电池是否有

网友:
有短路保护了吧

网友:
我测了其他的同期联想笔记本电池,不连接主板时电池也是没输出的。没有短路的地方,接上电池,再接适配器开机瞬间主板和电池有通讯动作,随即保护,保护隔离断电。怀疑EC或者电池坏了

网友:
充电芯片换个试试

网友:
电源口第一组,上下管你看看有没有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