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80机器进水故障,加电掉电。

楼主(2018-12-31):
一台联想g50-80 故障加电掉电,检测是susp电压没有产生,Q6芯片进水r157电阻腐蚀阻值变大,更换后电压正常产生,但故障依旧是加电掉电,把ec芯片更换后,故障依旧。这个芯片正好在触摸板的下方,很容易进水。修过很多类似的故障都没有解决。还有可能是哪里坏,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
还是多注意些进水腐蚀的地方吧,进水的机器一般都是断线之类的  细心观察下

网友:
仔细查查时钟电路,时钟电池有没有3.3V

网友:
仔细观察进水的地方,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这里有进水吗?多注意这里,尤其排阻,都量下

网友A:
这EC带程序吧,程序有没有刷对

网友:
进水和进蟑螂的看着就有点怕 怕 . 小白也是进来学东西的 .呵呵

网友:
放大镜 慢慢找 进水地方刮刮 最简单,不行就按时序一步步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EC带程序吧,程序有没有刷对

我换过拆机板子上的EC芯片换上也不行。

网友:
cpu坏掉的多啊

网友:
这是什么好东西

网友:
还是看腐蚀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短线,缺电压,清理干净看看有短线吗?

网友:
学习了 学习了 楼主好技术 感谢分享

网友:
进水的都是断线 腐蚀主要是仔细活

网友:
                  我也碰到了 没有搞定。

网友:
CPU旁边好像还有腐蚀啊,断开PG看看

网友:
666666666666666可以的   这么仔细

网友:
掉电就用示波器比较信号.不要动不动就加旱

网友B:
按时序走,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时序走,一步一步来

放生了,修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