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急招! 笔记本维修工程师,技术员

楼主(2018-12-31):
招聘信息
公司名称: 安徽蚌埠电脑
网址: -
地址:
联系方式: 13855262941
经营范围: 台式机维修 笔记本维修 办公设备维修 数据恢复 显示器、电视维修 服务器维修 工控设备维修 软件维护服务 硬件维护如:清灰等 其他类别
所在地: 安徽省 » 蚌埠市 » 龙子湖
工作地点: 安徽蚌埠电脑城
薪金: 4000~6000
年龄要求: 无限制
有效期至: 无限制

业务需要 诚聘 笔记本维修工程师(技术员)技术一般也可  1名
1、可以独立维修!会使用BGA焊台,熟悉笔记本硬件维修方法,并具备一定实际操作经验;
2、可以独立检测笔记本短路显卡桥等方面的问题维修
3、可以处理一些简单的主板,显示器故障
4、蚌埠属于三四线城市 有考虑回乡发展的最好!十几年的老店,客户稳定!
5、薪资待遇:4K起- 具体看技术水平
6、工作地点:安徽蚌埠 -电脑城
手机有时候不方便接听电话,直接加V信或QQ跟手机同号:13855262941

网友:
业务需要 诚聘 笔记本维修工程师(技术员)技术一般也可  1名
1、可以独立维修!会使用BGA焊台,熟悉笔记本硬件维修方法,并具备一定实际操作经验;
2、可以独立检测笔记本短路显卡桥等方面的问题维修
3、可以处理一些简单的主板,显示器故障
4、蚌埠属于三四线城市 有考虑回乡发展的最好!十几年的老店,客户稳定!
5、薪资待遇:4K起- 具体看技术水平
6、工作地点:安徽蚌埠 -电脑城
手机有时候不方便接听电话,直接加V信或QQ跟手机同号:13855262941

网友A:
台式机维修只有6成, 笔记本维修只有7-8成, 办公设备维修不会搞, 数据恢复不会, 显示器维修9成以上、电视维修9成以上, 服务器维修不会, 工控设备维修不会, 软件维护服务就会装装系统驱动, 硬件维护如:电脑清灰只能达到工厂级别清灰的水平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维修只有6成, 笔记本维修只有7-8成, 办公设备维修不会搞, 数据恢复不会, 显示器维修9成以上、电 ...

你的回复我只能说牛逼           是个高手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维修只有6成, 笔记本维修只有7-8成, 办公设备维修不会搞, 数据恢复不会, 显示器维修9成以上、电 ...

显示器、电视、笔记本都会,开店总比打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电视、笔记本都会,开店总比打工好

现在开店不行了 除非你那个地方没有做芯片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