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疑难杂症求助

楼主(2018-12-31):
这个为hp 4441s 能进pe ghost 完重启 到win7 徽标出就出现此画面 已刷过bios  内存CPU 都换过

联想b305一体机 开机提示 DQS … 跳过也进不了系统 bois 也进不去 内存换过  CPU 换过 am3 平台

网友A:
XXX你这个图看得也太累了,要我把头倒过来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XXX你这个图看得也太累了,要我把头倒过来看!!!

建议下次倒手机

网友A:
蓝屏的,你装个纯净版的不打驱动试试

网友C:
4441s你考虑一下硬盘.或者改一下硬盘模式.
联想一体机下掉所有外设一点点查

网友:
蓝屏那个 感觉 是显卡    但这种机器的显卡好像一搞就爆  . !

网友:
联想b305感觉还是引导的问题

网友D:
联想一体机那个我建议加焊南桥,一般会好的

网友:
引导错误了,BIOS重新设置吧。助理工程师要多学习COMS设置和系统安装。
电脑硬件没有一点问题。
这台电脑的问题超出了你是技术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屏的,你装个纯净版的不打驱动试试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4441s你考虑一下硬盘.或者改一下硬盘模式.
联想一体机下掉所有外设一点点查

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一体机那个我建议加焊南桥,一般会好的

这个机器南桥确实容易出问题 但是 南桥与内存有什么关系

网友:
我感觉就楼主的水平,这两台机子已经超出了你的维修能力范围了。

网友E:
第二台是内存兼容性问题,上面已提示了啊,第一条我重看下,手机看的。真累还要倒着看。

网友F:
B305是固态硬盘的问题,上次我用的三星固态也是一样的,把固态硬盘换在光驱位还是一样报错。换一个机械立马就好了

网友:
第一个通常是因为主板BIOS不能全面支持ACPI规范.
一、再找BIOS刷下,多试几个,
二、bios里改下硬盘模式,
三、6代以上的U建议装WIN10
以上均在能确定硬盘和内存没问题下进行。
当然你也可测下各大供电,这很重要,我遇到过才这么说的

网友:
Hp那台我觉得是电源管理驱动的问题引起的蓝屏。我安装过这台电脑的系统,没有出现过蓝屏啊

网友:
一体机不是通病吗

网友:
蓝屏的 装安装板系统 一体机换南桥

网友G:
干嘛老抱着win7不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第二台是内存兼容性问题,上面已提示了啊,第一条我重看下,手机看的。真累还要倒着看。

非内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B305是固态硬盘的问题,上次我用的三星固态也是一样的,把固态硬盘换在光驱位还是一样报错。换一个机械立马 ...

不插固态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干嘛老抱着win7不放呢

装win10确实能好 但是客户执意win7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win10确实能好 但是客户执意win7呢?

什么CPU呢,而且客户原来什么系统呢,别是WIN10叫你改WIN7,要改也是64位的,而且最好是UEFI启动模式,
GHOST的嘛不建议,因为有的机子镜像不好也蓝屏。

网友:
A5这个代码在A55芯片上常见啊,好像是取消掉LOGO也会出现,恢复出厂设置,打开网卡,别载入优化选项

网友:
能不能读下英文再问.你的bio不好.刷了又怎样.你刷了me嘛

网友:
B305加焊南桥试试,惠普的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第一个是显卡,第二个是南桥

网友:
楼主 不如多在论坛里搜索一下    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电脑报0x000000AS,检查近期电脑上安装了什么软件和驱动。

网友:
联想的加焊南桥就好

网友:
4441s的那台基本上是显卡了这个本显卡最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一体机那个我建议加焊南桥,一般会好的

对的   这款机器南桥问题多的可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下次倒手机

我们拿电脑看的难道要把显示器倒过来不成....

网友:
就是啊 先换下win10系统看看 感觉你那还是引导问题

网友:
联想B305把内存条放下面一个槽即可    HP的换PE 换内存 换系统版本再试

网友:
拆声卡网卡换IO,没了,,,,。。。。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硬盘

网友:
B305 直接焊接南桥 或者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