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我改M2N68_PIUS的BIOS,把声卡默认为AC97

楼主(2018-12-31):
客户经常重装系统,老把BIOS恢复默认,只要BIOS里声卡是HD Audio,装完系统就没声音,要把BIOS设为AC97才有声音。客户想把BIOS里默认为AC97,我不懂怎么改,请懂的朋友帮忙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你试试把BIOS里面调整为AC97之后备份出来 然后把原BIOS恢复出厂 然后再把修改过的BIOS恢复进去看看

网友:
特殊要求!我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试把BIOS里面调整为AC97之后备份出来 然后把原BIOS恢复出厂 然后再把修改过的BIOS恢复进去看看

你想得简单了,为什么叫COMS设置?因为BIOS程序中的相关设置数据是保存到桥中的COMS存储器中的

网友:
这你不把附件改成免下载分下载的估计没人愿意帮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