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上电

楼主(2018-12-31):
接接手一台联想B460,客户说不开机,去掉电池,外接电源不上电,接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001,这是没有待机,于是拆机发现硬盘下面有个电容烧了,烧了的电容没有拍照,换好的拍了一张
加电待机出来了0.006,按下开关触发显示,于是开始组装,装完开机正准备进系统,在win7滚动条的时候,黑屏了,在不触发,接电源看电流0.001到0.008跳变,一看待机又出问题了,开始查找待机芯片,待机芯片型号51123,测试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16脚供电正常,芯片13脚开启电压从1V到3V跳变,查看图纸,开启电压是从19V来的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到的,测量249K电阻两端电压,一端的的19V也达不到,从 13V到19V跳变,拆掉电阻发现焊盘没有了,从绿线处刮开连锡后,测量电压稳定,触发正常,装机进系统OK

网友:
楼主这个分压电阻的问题,基本就是秒杀的节奏了,修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