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联想y471a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想拆开研究研究 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2018-12-31):
我的联想y471a笔记本电脑不开机 想拆开研究研究 在这里请教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学习学习 不晓得有没有 小白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什么现象 条件都没有  无能为力。我也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现象 条件都没有  无能为力。我也是小白

PQ702管三个脚导通 拆下来也一样该怎么办

网友B:
建议你去学学理论或者找理论视频看看,这是mos管本来123是通的5678也是

网友:
我是说两集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去学学理论或者找理论视频看看,这是mos管本来123是通的5678也是

我是说MOS管一边接地 另一边阻值只有40欧正常吗。还有开机电流到0.5左右就不动了

网友:
那不知道是你表达不准还是我看错了三个脚相通是什么意思了还是建议你去看理论基础先,0.5很多问题的电感电压没出二级转换没出都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什么现象 条件都没有  无能为力。我也是小白

斌哥都默默下载了166次,还这么低调自称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斌哥都默默下载了166次,还这么低调自称小白。

下载多说明求助多,都修不出几个机子  还不是小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