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部分,单独分一个区是设置隐藏还是未分配好?

楼主(2018-12-31):
如上图,硬盘在70%后出现大量坏道。我把前面没坏道的部分分区做系统了,后面坏道的部分保持未分配状态。装好系统后看了一会连续剧,第二天开机,爱奇艺桌面图标自动没有了。在开始菜单里也没有了,但在程序安装目录里找到爱奇艺的应用程序能打开并播放视频。这部分坏道怎么处理才能用啊?

网友:
我一般是设置隐藏,系统里看不到,比较安全

网友:
直接换新的,还修什么!

网友:
爆表啦你要搞一下咯就这样屏蔽坏道没卵用的

网友:
你这样搞有啥意义啊,还不如淘个二手盘或者换个新的,长时间用还是会出问题的

网友:
报废了  屏蔽之后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
50卖你一个。。。。。。。。。。。。。。

网友:
现在硬盘很贵吗·~直接扔了把~~~这种盘这么多坏道 即使你隐藏也好,屏蔽也好。它的速度是个硬伤,很慢的。换换换

网友:
这样的硬盘还是换掉用的放心,坏道太多了,估计磁头也快不行了

网友:
用F3指令可以修好的,清G表,清SMART,全盘清零、坏道加P表

网友:
开自校准就好了,简单的要命,24小时就可以出盘,这种盘~~~~~~

网友(2019-04-17):
这样的盘,很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