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55M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18-12-31):
V星P55M-GD45. 开机不亮,反复重启。  吹一下BISO,就有亮。 但过一会,又反复重启 。刷过BIOS , 换过biOS芯片,焊过桥。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你这样笼统的说,估计真没有人能给你啥参考。先看下你的新bios是不是跟原来bios芯片一样,如果一样的话,那可以判断不是bios损坏,检查bios周边电路。当然,你得首先测量其他电压是正常,有时候可以开机跟加热一下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偶尔可以开机而已。

网友A:
查BIOS各引脚相连的上拉电阻,以前修到过一块GA H61主板,就是因为BIOS芯片的上拉不稳定,有时上电掉电,有时上电会自动BIOS副刷主,上拉不稳定造成CPU读取到的BIOS程序数据出错,校验不过,机器以为主BIOS坏了,然后从备用BIOS启动开始副刷主

网友:
不好搞啊

网友:
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换个思路吧!BIOS芯片周围都有什么零件,也许是那些零件才真正的需要加热!!!如果是~拿就加焊它!加焊不行就换掉!如果还不行那肯定是南桥坏了!

网友:
刷过BIOS , 换过biOS芯片,焊过桥。你测试过其他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检查bios周边电路,周围都有什么零件,也许是那些零件才真正的需要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BIOS各引脚相连的上拉电阻,以前修到过一块GA H61主板,就是因为BIOS芯片的上拉不稳定,有时上电掉电,有 ...

高手啊,这个情况让我想起一些主板总是会去读取B——bios里的程序恢复bios

网友:
恩,经验分享,下次遇到也先测量一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