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楼主(2018-12-31):
今天接到一台同行三星电脑,插电上电0.1左右,拆机一看通病,一个小电容腐蚀,然后亮叻下mos电池么电,随后换叻一个有电的,插电看叻一下电流正常叻,维修结束,完美收工。。。。。。。

网友A:
你这是随手笔记,哈哈,啥都没有写,只能为你高兴了,学不到你维修的具体位置。

网友B:
嗯嗯,是的是的,真简洁 ·

网友C:
这么简单经验丰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随手笔记,哈哈,啥都没有写,只能为你高兴了,学不到你维修的具体位置。

忘记拍照叻,互相学习。。。。。。提升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嗯,是的是的,真简洁 ·

忘记拍照叻,互相学习。。。。提升技术

网友:
忘记拍照叻。互相学习。。。俄也有不会的向迩指教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经验丰富啊

忘记拍图叻,互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