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LC2 ver7.0 集3大通病为一板曲折维修

楼主(2018-12-31):
天色渐晚,天冷难耐。修块换下来的板子。上电不触发懒的查条件看独桥,加热了一下无果,测开关3.3有。懒的搞了回家睡觉。

第二天,闲来无事接着干,论坛查了一下有刷blos好的,刷了一下转了,嘻嘻,但是喇叭不报警,量内存1.5v有3.3没有,反开板子一看,断线了,补上后还是不显示不报警。心塞。

量各大供电,CPU核心供电没有集显供电没有。
查CPU供电芯片isl6363发现18脚vcore en没电压。

然后查来源是q38 q39控制。开启电压是vcc12通过10k和1k电阻分压后1.2开启的。是q38给拉低了测得电压图中有标识。正常q38b级是不该有电压的。现在有0.7。q39没导通。但q39b级大于e级0.7应该导通的,换q39修复亮机。拆下q39测量b级和e级开路

充电芯片右边2个三极管。上面是q38下面是q39
发帖不易,求加分鼓励

网友:
H61主板时间久了,问题多了,再不坏就直接淘汰了,

网友:
映泰有图纸的可还真不多